楼主(2014-10-11):
描述:修改触点时,点确定后自动会增加一个触点。
描述:修改线圈时,点确定后自动会增加一个线圈。
这是怎么回事,在哪里可以设置吗,用着用着就变成这样了,打开别的程序又没这个情况,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电脑中病毒了吧,自动复制。

网友B:
你用的是GX works2 吧,从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C:
难道你没发现选取框变成紫色了吗? 这是因为按了插入键 你这样输入不是修改而是插入新的触点及线圈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D:
i按了插入键了,变成插入模式了。
你再按一下插入键就行了。
jianming

网友E:
键盘有个insert键,按一下变插入,再按一下退出插入

网友F:
5楼正解

网友G:
3楼正解,加分

网友H:
第一方法就是剪切后重新写入
第二你选择的编辑可能方式不对,分在线写入还是离线写入

网友I:
程序写入模式切换成“插入”模式了,再按下功能键【Fn】+插入键【insert】切换为“改写”模式即可。

网友J:
又学到了知识,经常上论坛就是好。

网友K:
支持5楼及正确的同志们

网友L:
这程序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