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_V5.5_SP1_Home_x32_x64仿真器

楼主(2014-10-11):
求教各位大侠,Step7_V5.5_SP1_Home_x32_x64的仿真器无法打开,应该怎么办?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这一个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楼主:
已经换了好几个仿真软件了,都安装不上

网友B:
你什么系统?
安装不上的可能性太多了。但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1 软件兼容性问题。
2 安装软件问题
3 操作问题
4 RP问题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win7 64位,用的S7-PLCSIM V5.4 S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