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系统装STEP7不能用怎么办?显示 S7EpaSRVx.exe

楼主(2014-10-11):
各位大师,我的W7系统安装STEP7程序是安装上去了,就是不能与PLC通讯,显示 S7EpaSRVx.exe. 怎么解决呀,求各位大师支招

网友A:
2,
找不到
S7EpaSRVx.exe
文件
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找不到
S7EpaSRVx.exe
文件的错误信息,当启动“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
程序时出现此错误信息,如使用
PLCSIM
时将无法添加或删除通讯组件。
也就是
PLCSIM
不能正常使用。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安装程序不认操作系统版本的关系,
S7EpaSRVx.exe
应安装在
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
目录下。
除此文件以外,
其实还有相当数量的文件没有
安装。
解决方法:从成功安装
STEP7
的
VISTA
操作系统中复制全部
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
的文件至
WIN7
相应目录。
这些文件也可以从用下列链接下载:
http://depositfiles.com/files/p8qrr5xsm
http://letitbit.net/download/2314.274a62325600990cd7bd8fe3f/Win7_adaptaion.zip.html
本人是从原
VISTA
系统复制的文件。这要感谢
MS
在升级安装
WIN7
时将原系统的重要文
件全部移动到
Windows.old
目录下。
百度文库里面找到的,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像这种问题,直接问百度大婶最好。

网友A:
个人怀疑是不是你的安装软件的问题啊,我的软件STEP7 V5.5 SP3的,装到XP和WIN7系统都不有一点问题啊

网友A:
我的是STEP7_V5.5_sp2_CN,用起来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
我装的事4.0SP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