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机器视觉

楼主(2014-10-11):
各位高人有懂机器视觉的吗?如果要学习机器视觉改如何入门

网友A:
先学成像,成像好的话再说视觉工具!最后还要看应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视觉系统好用?

楼主:
成像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没那么高深。所有的工控产品,就应用层面来说,看看说明书就会了。做个小的视觉实际应用,边干便学,稀里糊涂你就学会了。

网友D:
先在網路上看一些攝影相關的知識,如光圈,快門,打光的方法等.........
再瞭解數位相片的成型原理,
最後再學習影像工具

网友E(2015-07-10):
以前做CCD用过松下镜头

网友F:
看一下 Panasonic PV200

网友G:
你要是买镜头光源自己处理数据那就比较麻烦,要是买一体机回去就比较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