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14-10-11):
请教各位;西门子伺服S120,所谓的绝对值编码器的设备,设备调试正常后,我把设备电源断开,我把编码器线也拆了,电机线也拆了这时我让电机强制转动后,再把编码器线回复接好,电源送上,电机的位置能对吗,有没有误差?

网友A:
你拆了编码器,送电后,驱动器不报警?伺服电机你强制转动?怎么强制的????????

楼主:
拆编码器线和电机线再装上不报警,强制电机动就是用手推就推走了(不是故意推的,拆装不方便才推的),我主要想问一下这样做电机位置能改变吗,

网友A:
只要编码器角度没有改变,一切就不变。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