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端接线问题?

楼主(2014-10-11):
请问各位大虾,三菱FX1s-20MR PLC 输出端 负载用内置电源接线怎样接?

网友A:
把正极接到COM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你这个是MR的,很简单的,直流,交流不用考虑,如果用内部24V的话就把正或负直接接到COM端,另一端接负或正形成回路电压就OK了.

网友C:
MR的PLC输出COM点接正

网友D:
首先理解com端的意思?com就是公共端。

网友E:
1 : COM0、COM1、COM2、COM3、COM4接正极,Y0---Y7接负载的一端,如欧姆龙的KA,MY4N-JDC24V的14号脚,负极接13号脚。
2: COM0、COM1、COM2、COM3、COM4接负极,Y0---Y7接负载的一端,如欧姆龙的KA,MY4N-JDC24V的13号脚,负极接14号脚。
3: COM0、COM1、COM2、COM3、COM4接L,Y0---Y7接负载的一端,如欧姆龙的KA,MY4N-JAC220V的一个脚,N接另外一个脚。
----------说的啰嗦了一点,楼主你能明白吗?

网友F:
2种接法:
1:COM端接24V+,继电器一端接Y,一端接0V.
2:COM端接0V, 继电器一端接Y,一端接24V+.
以上,继电器就表示输出。

网友G:
正或负直接接到COM端,另一端接负或正形成回路电压就好了

网友H:
6楼正解...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I:
5楼解释的好啊。

网友J:
6楼简单明了

网友K:
支持6楼说法

网友L:
电源正接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