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如题,有哪位师傅用PC与三洋PY系列驱动器成功通讯的??因PY系列驱动器比较古老,本人反复试过,对照过线缆接线没问题,软件也没错,用的是XP系统,都没法连上,是否与电脑系统有关??

网友A:
用过三洋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三洋的伺服。。。。。。

PY系列??

网友B:
我的连得上,但是读不出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XP哪个版本???
引用 网友B:
我的连得上,但是读不出

网友C:
看说明书好像是95的系统哦 估计98也行 XP就不好说了 可以虚拟一个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说明书好像是95的系统哦 估计98也行 XP就不好说了 可以虚拟一个

我虚拟了一个2000的系统,也没通讯上,95和98还没试过!!不过听说XP的也可以连上,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D(2014-11-25):
把软件给我试一下装在98上试试:490195009@qq.com

网友E(2015-07-06):
用xp没问题的呀,装PCIF140E可以连接的呀,可以上载和下载 数据,也可以监控的。软件用计算机串口可以连接三洋PY伺服驱动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