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N如何让两个不同的步进顺控程序柔和到一个PLC中

楼主(2014-10-12):
我最近写了两个步进顺控方面的程序,三菱FX1N的PLC.。在一个PLC内分别运行时都可以。两段程序都能仿真运行,没有程序错误,运行正常。现在是我把两段程序同时放到一个PLC内,输入和输出端口没有任何冲突,内部元件也没有任何冲突。运行仿真时间只有第一段程序能够运行,后面的第二段程序不能运行,求指点!!
不会贴图 说下程序如何开头的,
第一段
ld m8002
set s0
stl s0
…………
…………
第二段
ld m8002
set s1
STL s1
……
……
ret

网友A:
有可能你需要修改程序,注意并行分支和合并分支。

楼主:
不是分支的问题,我已经试验好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有同样的问题可以问我。
zsh340

网友B:
SFC程序有问题

网友C:
SFC程序有问题,必须修改,关键是走一下程序,是否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