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2):
之前用的是s7200的,,最近买了一个300的,但是下载线插上连com口都没有,是因为没有驱动吗?,还有我听说可以用网线给300下程序,哪位朋友有相关资料吗?,多谢了

网友A:
你的下载线(编程电缆)是哪一种啊?应该不是 6ES7972-0CB20吧?要是只有s7—200能用的话,那肯定不行的。把你的下载线的种类说一下。
网线下载的我也搞不清,你只是听说的话,暂时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我的下载线是6ES7 972-0CB20-0XA0,是要驱动吗?,还是有哪些参数我没调好啊,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下载线(编程电缆)是哪一种啊?应该不是 6ES7972-0CB20吧?要是只有s7—200能用的话,那肯定不行的。把你的下载线的种类说一下。
网线下载的我也搞不清,你只是听说的话,暂时就不要考虑了。

我的下载线是6ES7 972-0CB20-0XA0,是要驱动吗?,还是有哪些参数我没调好啊,多谢了
童心而随

网友B:
你要是5.5版本的就不需要驱动,软件自带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5.5版本的就不需要驱动,软件自带的有

但是我的线插上之后连COM口都不显示,是怎么回事,,刚接触300,

网友C:
6ES7 972-0CB20-0XA0是USB-MPI的,如果是原装的,S7-200;S7-300/400通吃的。
这个线,即使在PG/PC的通讯设置里面,也要选择USB口才可以的。

网友D(2014-12-10):
硬件组态里面设置好ip地址,电脑的本地连接也设置好同网关的ip地址。在step7里设置pc/pg端口为你电脑的网卡。

网友E:
按操作说明一步一步来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F:
这个的确是需要驱动程序的,比如USB口的,就要有USB驱动程序。

网友G:
如果你的PLC是CPU带以太网口的,可以直接用以太网下载。
步骤:组态硬件并分配IP地址和电脑在同一个IP段;通过PLC以太网网口的MAC地址分配给PLC组态硬件时的IP地址;下载程序及硬件。

网友H:
网线也可以的,不过要有带以太网接口的模块

网友I:
mpi驱动要装,在“选项”--设置“PG/PC接口”中选择usb

网友J:
网卡改好IP,直接PN口网线连电脑,分配IP 之后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