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2):
Wincc flexible2008问题:启动软件时出现 这个提示,是什么原因?谢了
以前使用过正常,编辑的项目能打开,就是再建一个空文件时就这样,

网友A:
引用楼主sunsongfang于2014-10-12 17:23发表的 Wincc flexible2008问题 :
Wincc flexible2008问题:启动软件时出现 这个提示,是什么原因?谢了
以前使用过正常,编辑的项目能打开,就是再建一个空文件时就这样,

删除提示中的文件的上级目录,然后重新运行WinccFlexible。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提示中的文件的上级目录,然后重新运行WinccFlexible。

Good Luck~

谢谢了啊,不过我已经重装了,现在 好了,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