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星控制程式怎么写

楼主(2014-10-12):
各位大侠
用两台步进电机联动控制,走出五角星轨迹,PLC程式怎么写,请高手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倒简单,不过你的PLC或数控单元倒是要弄好,还要先算出如何走这个轨迹,建议直接搞个板卡或者数控系统.

半月谈

网友B:
建议考虑用定位模块做,否则达不到目的。
HAIHUKUOJI

网友C:
PLC能做,但你会晕死!用运动卡做最好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想过,其实这需要plc支持三角函数,一轴运动另一轴相应运动,来回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五角星是固定大小的。普通晶体plc是可以完成的。需要你算出五角星十条直线每个起始,结束坐标,每条直线脉冲频率,一条条画过去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