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用什么测真空罐液位?

楼主(2014-10-13):
请教一下,用什么传感器可以较准确测得真空罐里的液位。液体是常态水。

楼主:
什么类型的液位计?
引用 网友A:
液位计

网友B: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网友C:
差压变送器。

网友D:
浮球液位计,或者音叉料位计

网友E:
双法兰液位变送器

网友F:
电接点液位计

网友G:
很明显,罐内无压力或有压力使用差压变送器最合适,只测量内部液体液位差值。

网友H:
就用双法兰测量

楼主:
那就是“电容式法兰液位变送器”?
引用 网友H:
就用双法兰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