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点问题求教?

楼主(2014-10-13):
我们单位的包装机PLC更新,换了同样的PLC。当我在检查程序时发现没有X1的接入点。但PLC却有线连接?是一根光标信号线?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程序中可以用别的指令识别X1吗?

网友A:
这个你看看书。你的程序里有个高速计数器对应的是X1的输入,我记得是C256你看一下。有了C256就在程序中是找不到X1的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中断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