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星三角的热保护整定值

楼主(2014-10-13):
星三角启动电机的热继电器FR1和FR2在图中2个位置,其保护整定值应该设多少?
应该是额定电机额定电流Ir的√3 /2还是√3 /3 ?
个人感觉应该都是√3 /2,即0.87倍的Ir。
应该是√3 /3?

网友A:
楼主的感觉是错的。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B:
1/√3 *额定电流

网友C:
用二个热保护器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D:
看不懂,不理解你为什么呀用两个热保护?

网友E:
两个热继电器去掉任何一个,效果都是一样的。两个热继电器的设定值比正常运转电流稍微大一点点就可以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其实我的本意是是看FR1和FR2的整定电流一样不一样,后来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其整定电流一样,但是使用中FR2的位置更佳。
对了,FR2电流值是1/√3 *额定电流

网友F:
设定值取额定电流的1.1-1.5倍,具体取值看你的负载大小

网友G:
比电机实际工作电流稍大一点即可

网友H:
fr1的热保护效果最好

网友I:
作为电机过载保护的电气元件,其整定值肯定要比额定值要大,不然岂不是经常保护性跳开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J:
按1/√3 *额定电流选取过热继电器(大约0.58倍),一般只用一个就可以了,而且是安装在FR2位置。
星三角的热保护整定值
http://ymmfa.com

网友K:
1.1倍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L:
作为电机过载保护的电气元件,其整定值肯定要比额定值要大,不然岂不是经常保护性跳开了?

网友L:
一般用1个热保护,

网友M:
基本上應該不用第二個OL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H:
fr1的热保护就好啦

网友N:
第一次看到星三角用两个热保护

网友N:
不是土豪就是坑爹

网友O:
一个够了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1/2倍。它只通过一般的电流

网友P(2014-11-28):
2个热保护效果一样的,整定一样。1/根号3*1.1~1.5.额定电流。可查阅相关书籍

网友Q:
11楼正确

网友R:
设定值是√3/3的额定值,=1/√3。FR1位置好点吧

网友S:
楼主想看看大家基本功,我看我们都还不扎实

网友T:
引用 网友H:
fr1的热保护效果最好

网友U:
用一个热继就可以了,多只香炉多只鬼!

网友V:
我的经验是电机额定电流的确。1.15倍较好。多言了

网友W:
用一个热继电器就行了!
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