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问:单相120W的电机,怎样对其堵转,过载进行保护?

楼主(2014-10-13):
如题,先谢谢!

网友A:
热继电器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机只能装0.5A的熔丝管了。电机烧了直接换新的!

楼主:
因为更换电机很麻烦。所以想保护起来!打算用热继电器!请问热继电器和熔断丝哪个灵明度高些?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机只能装0.5A的熔丝管了。电机烧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C:
加温度检测,防止其过载堵转,要是不考虑成本的话就加个速度检测防止其堵转.

网友D:
熔断器就可以了。
相信自我!

网友E:
可以考虑用温度控制但是温度是随着电机的运行时间一直在增加,在堵转的时候电机因过电流可以瞬间将电机烧坏所以温控是有局限性的。
速度监测也可以的但是也有局限的,你可以都采用如果你不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