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本人初学PLC 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4软件做了一个画面,用PC机与300PLC通讯,实现画面数据显示。
用300通讯电缆PPI之间连接PC 机,在设置PC/PG选项卡选择PC Adapter(Auto)    在属性一栏下 选择USB后,连接PLC,遇到下面几个问题:
1、画面有数据了,但是不实时更新,需要人为在刷新下当前画面后,数据才会变化一下,我想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wincc flexible 2008 软件里设置周期为100ms。
2、如果我想直接将PC显示器作为上位机,那么300PLC之间和PC的数据通讯最好用什么呢?300PLC 的CPU CP315 -2DP 。   刚才查了下资料,如果要用DP直接与计算机通讯的话是要增加一块网卡CP5611或者CP 5613,如果我不选择用这种通讯方式呢?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
3、如果要多站点连接,那么是否只能用DP 连接呢?

楼主:
没有大师能帮助学习下吗 ~自己给自己顶了~

网友A:
可以啊 看你用什么屏 不用dp就用mpi用个300的编程电缆
能具体解说是哪个问题吗?如果是第2个问题,那么我想咨询下,除了用300的编程电缆,没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1、画面有数据了,但是不实时更新,需要人为在刷新下当前画面后,数据才会变化一下,我想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wincc flexible 2008 软件里设置周期为100ms。
2、如果我想直接将PC显示器作为上位机,那么300PLC之间和PC的数据通讯最好用什么呢?300PLC 的CPU CP315 -2DP 。   刚才查了下资料,如果要用DP直接与计算机通讯的话是要增加一块网卡CP5611或者CP 5613,如果我不选择用这种通讯方式呢?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
3、如果要多站点连接,那么是否只能用DP 连接呢?
没人回复 自己回复下~看各位大神是否也是这样做的呢?
回答一:画面没变换是因为I/O域的设置有问题
回答二:可以采用以太网和DP协议通讯,个人觉得直接买模块变成以太网通讯方便些。
回答三:与第二条问题答案相似,建议采用以太网通讯,因为DP协议到最后还是要转换信号让PC机能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