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上载

楼主(2014-10-13):
我在上传海泰克屏的程序到电脑的时候,老是出现网络等待超时,有时候都下到80%了。
这是肿么啦??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硬件问题吧,换根线试下

网友B:
把传输速度设定小一点,设定太快会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你!我有台6300的文本~怎么上也是失败!抱英文好像是说里面没程序!上下载是不是要把拨码7打开?

网友D:
以前用USB的数据线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用RS232接口的数据线没有遇到过,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E:
你用的是USB转232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