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何读写多台变频器输出频率,并在上位机中显示,都是台达的,

楼主(2014-10-13):
写指令MODWR K1 H2001 K4000
读指令WODRD K1 H2013 K2

网友A:
还有通讯格式字把它保存在样殊寄存器里。
相信自我!

网友A:
读取的频率数除从100就是实际频率值了
相信自我!

楼主:
多台的变频器写频率,比如说3台需要联机写进去,程序是什么样的,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A:
读写是一样的。只是站号地不同。
相信自我!

楼主:
比如说把读的数据放在D0,D1中。
LD M1000
MOV D1050 D0
MOV D1051 D1
多台还是这样写吗?

网友B:
是的应在每台前加相应自锁触点

楼主:
怎么加,麻烦写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