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LD= C0 K0
OUT M10

LD=C0 K1
OUT M11

LD M10 MODRD K1 H2013 K2
LD M11 MODWR K1 H2001 K5000

LD M10 MODRD K2 H2013 K2
LD M11 MODWR K2 H2001 K5000

LD M10 MODRD K3 H2013 K2
LD M11 MODWR K3 H2001 K5000

LD M10 MODRD K4 H2013 K2
LD M11 MODWR K4 H2001 K5000

LD M10 MODRD K5 H2013 K2
LD M11 MODWR K5 H2001 K5000

网友A:
如果用485通讯方式你这样不行的。因为485通讯为半双工模式。
相信自我!

楼主:
通过485怎样才能往多个变频器写频率呢

网友A:
那就用全双工方式呗,四线式通讯,也叫RS422
相信自我!

楼主:
台达变频器支持吗,要怎样设定?

网友B:
你程序没有发送请求就是M1022,前面应该有通讯参数设定,台达半双工串行每次通讯只能同一个从站交换数据,也就是你每次通讯请求后要指定一个站发送数据,收到后再指定下一个站,其他也没什么了。

楼主:
这只是读写部分的程序,变频器设定的50Hz已经写进去了,变频器的实际频率在D1051中。五台的频率都在D1050中吗,会不会混淆,怎样区分哪一台对应的哪个频率你?

网友B:
都跟你说了,一次只能跟一台变频器通讯,每次通讯完成后都要将数据放到你指定的地址,再进行下一次(下一台站)数据通讯。

网友C:
你采用的足MODBUS通讯模式如果5台同时下达同一命令可用广播通讯电址程序可以简单

楼主:
能说的详细些吗,最好有相应的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