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在使用中,需要查看保存 Q00 CPU 的一些数据状态信息,距离较远(50M),我使用了QJ71C24N-R4 模块进行通讯。
       在测试时,更新PLC程序后,可以进行正常通讯(和组态软件-昆仑通态 通用版6.0 正常通信,和触摸屏-昆仑通态TPC1062K 正常通信),但是关机以后,第二天可能会出现通讯异常,异常以后,什么软件都和QJ71C24N-R4通讯不上。
       和三菱官方联系以后,他们就说是PLC电池的问题,没有给出其他解决办法,同时,还说让联系昆仑通态。
      基于上述的不稳定现象,我试着用三菱的OPC软件,监控PLC信息,然后开发软件保存相关数据。
      问题来了,QJ71C24N-R4 和 mx componet 通讯也存在问题,不会用mx componet ,不知道怎么配置。

    求指导QJ71C24N-R4 的 故障排除方法,以及Mx componet的使用教程

网友A:
引用楼主matureginger于2014-10-13 17:24发表的 QJ71C24N-R4 通讯异常 :
在使用中,需要查看保存 Q00 CPU 的一些数据状态信息,距离较远(50M),我使用了QJ71C24N-R4 模块进行通讯。
在测试时,更新PLC程序后,可以进行正常通讯(和组态软件-昆仑通态 通用版6.0 正常通信,和触摸屏-昆仑通态TPC1062K 正常通信),但是关机以后,第二天可能会出现通讯异常,异常以后,什么软件都和QJ71C24N-R4通讯不上。
和三菱官方联系以后,他们就说是PLC电池的问题,没有给出其他解决办法,同时,还说让联系昆仑通态。
基于上述的不稳定现象,我试着用三菱的OPC软件,监控PLC信息,然后开发软件保存相关数据。
问题来了,QJ71C24N-R4 和 mx componet 通讯也存在问题,不会用mx componet ,不知道怎么配置。

模块参数配置OK了??再次确认下。。。。重复、占用等情况

R485通讯线是专用线,还是网线改的?

楼主:
1、通讯线路是用屏蔽网线改的,红/红白合并、绿/绿白合并 作为 RS485的两芯线,其余4根线接QJ71C24N-R4模块接头的SG段,屏蔽层一段接地。
       通讯距离50M。
       PC主机端:RS232转RS485模块和网线对接(红/红白===B-,绿/绿白===A+,其余4根接GND,屏蔽层接地),经USB转RS232[pl2303]和PC连接。
2、QJ71C24N-R4 和mcgs通讯协议设置如下:
      停止位:1
            数据位:8
            效验:无
            协议:MC-1
            波特率:9600
            PLC:1    Mcgs通用版:0
          情况说明:之前可以连通,但是不稳定,设备不关机情况下,可以正常使用,关机后再次开机,就有可能出现通讯异常。
     需要达到效果:Mcgs通用版,读取PLC数据,并把数据保存在电脑上。

网友B:
从现象上看,问题可能出自USB!

网友C:
開機後的資料交握前
程式 是否有檢查通訊是否有準備完成?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