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接驱动电磁阀怎么保护PLC输出继电器触点

楼主(2014-10-13):
为了保护PLC输出继电器触点,是用RC吸收好呢,还是加消反二极管,并给出二极管型号,R,C值。负载为DC24V/40W液压阀电磁铁。外加继电器放大方法免谈

网友A:
RC用在交流上,二极管用在直流,二极管一般选择电流值是你的线圈电流的两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用在交流上,二极管用在直流,二极管一般选择电流值是你的线圈电流的两倍
寻师傅多名

网友C:
加可控硅输出可以吗?40w相对PLC触点好像有点大

网友D:
标准plc 2A 输出直接驱动 40VA 电磁阀 什么保护也解决不了问题
DC24V 电磁阀就别用了
本整型 AC220 电磁阀加 RC 或许能顶几下
建议 去专门定制输出触点 8 A 以上的plc

网友E:
如果负载电流大,通过小型电驿触点来推动液压阀

网友F:
RC应该有效果,也许可以考虑下压敏电阻。
同时你输出点多的话,多并几个输出点共用,顶的时间可以长一点

网友G:
别固执,最好加辅助继电器

网友D:
同时你输出点多的话,多并几个输出点共用
觉得不可取 输出点动作不一致,一个触点粘牢就 over 了 不要同时接线 一用几备
不知道该算什么招:输出点带电磁阀的直接用 plc 扩展输出模块 坏了换扩展模块
不管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稳定性 经济性考虑 外加继电器放大都是必要的
继电器花不了几个钱 总不能把一个设备做死

网友H:
加直流放大器

网友H:
你用一下看看

网友H:
控制直流电磁阀,我一直在用

网友H:
非常好用

网友I:
40W的电磁阀,我包你在一个月只能触点损坏,不管你家续流二极管还是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J:
加中继转换,想省钱,又想东西累用,不现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时你输出点多的话,多并几个输出点共用
觉得不可取  输出点动作不一致,一个触点粘牢就 over 了 不要同时接线 一用几备
不知道该算什么招:输出点带电磁阀的直接用 plc  扩展输出模块 坏了换扩展模块

不管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稳定性 经济性考虑 外加继电器放大都是必要的

用继电器转接更可靠是常识,事实是不是任何时候你手头都有可用的材料。
根据楼主语境,在只能用PLC输出的话,多点会比单点可靠。

网友K:
引用 网友H:
[attachment=127464] 你用一下看看

非常好的方法!台湾佬的机器都搞放大板了?省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L:
DC-DC固态继电器就行啊!30块钱的事

网友M:
最好加辅助继电器!

网友N:
支持固态继电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L:
DC-DC固态继电器就行啊!30块钱的事

简单实用的方法。配合导轨安装式固态继电器,检修安装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