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8.1系统安装西门子PLC软件要什么版本

楼主(2014-10-13):
win8.1系统安装西门子PLC软件要什么版本?最近换了台笔记本,win8.1系统。三菱,欧姆龙搞了好多天才装好,西门子的应该怎样装???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上网百度都不一定有啊
mythic

网友B:
TIA Portal V12 V13都可以
其实micro-WIN也可以的,只装过以上三个,所以,按常理类推,其他应该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