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接触器假吸合,什么原因能引起  怎么找原因

网友A:
你说的假吸合是不是没有吸合上,你首先检查工作电压和交流接触器里面有没东西卡。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B:
测线圈电压,检查线路 有没对地.短路.感应.电容等

网友C:
是不是触点烧坏表面形成氧化物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D:
你说的假吸合是指:有吸合现象,但主触点不导通?又或者接触器一直跳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工作电压,接触器里面正常吗?坏了换个

网友F:
好的,上网查

网友G:
假吸合?啥意思?那你是买到假接触器了吧,现在仿冒的很多哦。

网友H:
题目意思没看懂,不好分析原因

网友I:
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多少V的?

网友J:
也有可能是局部电路和其他的线圈形成串联了(如果是多台KM、KT、KA等)

网友K:
电压不足

网友L:
一般是线圈烧坏卡死了,重要的接触器可以加个输入点到 PLC 进行吸合确认。

网友M:
真的不明白啊

网友N:
电压不足,或者触点损坏
每天都进步

网友O:
按楼主的意思该是触点有问题,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