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4):
最近用EM231和SMC的ITV比例阀连接,采集4-20MA电流反馈信号无法显示,出现与这个贴中相同的情况,请问该如何接线采集,哪位大侠用过请指教。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3&a_id=665129&pno=0

楼主:
他这个阀的4-20ma电流反馈信号需要250欧的负载,如何给他转换成标准信号?????

楼主:
谁知道4-20MA怎么转换成1-5V标准信号? 有源的能接进PLC。

网友A:
欧姆定理知道吗?  V=I X R
0.004X 250=1V
0.020X250=5V
你自己已说得很清楚,需要250欧的负载,并上250欧的电阻,不就把4-20MA转换成1-5V标准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定理知道吗?  V=I X R
0.004X 250=1V
0.020X250=5V
你自己已说得很清楚,需要250欧的负载,并上250欧的电阻,不就把4-20MA转换成1-5V标准信号了。

哥们说这话真是不怕人笑话,串个电阻就是标准电压信号了,电阻两端的电压确实是1-5V,重点是后面那句话“有源信号,能供PLC使用的”你能理解么?

网友B:
我没发现3楼说的有什么问题。

话说EM231不是可以直接输入电流信号吗?干嘛还要转换成电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发现3楼说的有什么问题。

话说EM231不是可以直接输入电流信号吗?干嘛还要转换成电压输入?

SMC输出为汇型电流,EM231只能接收源型电流,传感器的标准信号是有标准的,不是随便的0-20MA和0-10v 就能拿来用的,也不是把电流连个电阻就是标准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