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MR-J4-B-RJ如何使用第二顆譯碼器
小侯

楼主(2014-10-14):
有哪位知道MR-J4-B-RJ如何下指令
我有使用过MR-J4-B但是RJ没用过
若是我下跑多少距离是以第二颗译码器计算还是后面的检出来算
另外外部的译码器我程式中还有需要显示出来现在位置
要如何调出这笔数值

网友A:
全闭环是个监测反馈机制,与指令方面关系不大,所以下指令是一样的。
如果设定无误,当前值多少脉冲与当前位置多少mm应该是等量的,所以第1颗第2颗无所谓。
数值嘛当然可以从缓冲器调出,地址可以查下手册!
以上个人理解
下载积分:+2(小侯)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近剛好有需求~感謝高人指導~期望有更詳盡的說明
询问MR-J4-B-RJ如何使用第二顆譯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