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困扰已久的问题三菱PLC编程

楼主(2014-10-14):
开始学编程的时候,就是跟着同事学的。到现在一直都养成这样的习惯 了
把所有的输入点都转换成辅助继电器M 比如 X10 就编程为M10 后面就用M10做输入条件。不能直接用X10吗、? 难道是X输入继电器不能保存到输入映像区吗
后面一直没弄懂,反正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编程。。。
求解 求解 求解!!!!!

网友A:
调试方便

网友B:
转换一下后期的调试,修改方便一些

网友C:
当然可以直接用
有这个习惯的人,估计是为了和上位机通讯方便。
上位机他可以批量对N个M进行通讯,这样就省事了。
否则得单独设置X,M,Y。

网友D:
修改方便,如果点坏了,X2更换为X10, 只要改一个地方就行,虽然三菱也有批量更换功能。另外特别是AB PLC 的标签编程通常都是输入输出做个映射,然后程序里都用的映射后的标签了

网友E:
个人习惯问题,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如果和上位机通信用几个指令批传送就可以了,归根应该是他设计程序的思路问题.

网友F:
可以直接用X的,但是转换下,调试、修改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G:
调试、修改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H: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I:
可以直接使用X;
通过M转接,还可以使元件序号连续。

网友J:
调试修改方便些。

网友K:
做这样程序的人肯定没有考虑过高速处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做这样程序的人肯定没有考虑过高速处理
如果对速度根本没什么要求呢?譬如简单的开关量控制?

楼主(2015-06-09):
谢谢各位解答,已经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M:
习惯问题

网友N:
调试修改方面可以方便。说不定你用的输出点坏了。换的时候就容易解决

网友O:
对,若这是点坏了,后期的更换调试确实方便很多,若是做通讯用也方便不少,现在突然感觉这样还有很多优点呢。

网友P:
编程习惯;
调试修改程序方便;
按实际情况具体选择;
工控小a

网友Q:
调试修改方便吧

网友R:
一般的程序影响不到扫描周期

网友S:
我是把X 变成T指令

网友T:
可以提高输入触点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U:
做程序方便,以后新的项目只要改X点就可以了

网友V:
修改和调试方便

网友W:
便于程序标准化,后期改动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