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M-08ADA私服驱动器怎么设置电机参数呢

楼主(2014-10-14):
我看了下安川的资料,Fn011里面只能查看电机参数,如何进行设置呢??
还是说,不能手动设置,是伺服驱动自检出来的?

网友A:
电机参数是默认的!!无须更改

网友B:
如果是带数据线的就用USB改,如果上面带按键的,就用按键改。根据具体的机械结构来设置适合的参数

网友C:
查下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