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程序修改

楼主(2014-10-14):
我现在将原来的常闭的感应器改为常开型的,请教各位我这PLC程序该怎么修改,谢了!

网友A:
理论上,把程序里相应的X,常开改常闭,常闭改常开。

网友B:
如果是接近开关之类的传感器,它是分PNP和NPN的,如果是同类型的常闭\常开转换就很简单了。可以修改程序也可以外部解决。把你的程序发上来,问题不会很大的。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C:
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我想去新疆旅游,找你行么?

网友D:
应该不会太复杂

网友E:
也可以不用改PLC程序,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中转下就OK了

网友F:
在输入后面加入取反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