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三菱触摸屏如何与扫码枪相连 求程序实例

楼主(2014-10-14):
PLC是三菱FX3U48MR的 触摸屏是三菱GS2107带有232的通讯口 扫码枪是霍尼威尔232的线头
如何将数据通过扫码枪扫进系统 数据是否可以不通过PLC直接存到触摸屏 数据内容有字母20多位的样子
如何设置 写程序的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通常都是用PLC连接扫描枪。
这有个很久前的样例,供你下载
下载积分:+2(曹先森11)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阳子1314)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money11) 好贴好贴!

楼主:
谢谢! 这个触摸屏有232了 PLC是不是就不用再配232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