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软件不能安装求助

楼主(2014-10-15):
触摸屏软件安装gt2.79c-1\GTD2\disk\SETUP/EXE,出现参数错误。怎么回事?

网友A:
常见有二种可能:
1、感染病毒
2、文夹一层套一层,太深了。
你把GTD2这个文件夹复制到D盘再安装试试。

楼主:
谢谢。正如你所说太深了。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