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5):
老师叫用串口精灵控制VFD-M变频器,发现变频器485接口没有,自己买了个6芯的网线,接出来了SG+   SG-两根,按照说明书发了数据过去,也设置了参数,只返回0,或者有时返回错误代码,求知情人士帮忙,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数据问题?或者说接线本身不对?

网友A:
把你发送的数据和接受的数据发上来

楼主:
01 06 01 00 17 70 86 22
01 06 01 00 17 70 86 22
01 06 01 00 17 70 86 22
01 06 01 00 17 70 86 22
01 06 01 00 17 70 86 22
01 06 01 00 17 70 86 22
01 06 01 00 17 70 86 22
01 06 01 00 17 70 86 22
昨天用03的时候还能收回一组数,现在又不行了,我发的数都是说明书上举得例子

网友B:
发送接收对调下看看.

网友C:
引用楼主yeheile于2014-10-15 10:26发表的 小白请教大神,对VFD-M变频器实现485控制 :
老师叫用串口精灵控制VFD-M变频器,发现变频器485接口没有,自己买了个6芯的网线,接出来了SG+   SG-两根,按照说明书发了数据过去,也设置了参数,只返回0,或者有时返回错误代码,求知情人士帮忙,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数据问题?或者说接线本身不对?

1.台達變頻器通訊設定
   P00    主頻率輸入來源設定    03:主頻率輸入通信輸入(RS485)
   P01    運轉信號來源設定        03:運轉指令由通信輸入控制,鍵盤STOP 鍵有效
   P88    RS-485 通訊位址           1
   P89    資料傳輸速度               02:資料傳輸速度,19200 bps
   P92    通訊資料格式               04:Modbus RTU模式,資料格式<8,E,1>
    (依需求設定)

2.安裝台達變頻器操作軟體 【Delta_VFDSoft v1.47】
  詳細安裝及使方式請詳閱 VFDSoft 使用手冊

3.啟動Delta_VFDSoft v1.47連線至 VFD-M变频器

4.按下[RUN]   --------------(如上圖)
    下方顯示通訊格式 [01062000000203CB]

得到變頻器通訊命令格式
[RUN]:[01062000000203CB]

   01        06             2000                    0002                   03CB
站址1     寫入   暫存器位置    命令碼2(啟動運轉)     校驗碼

其於自行測試
  • 下载积分:+1(殇心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