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3U-60MT,用DSZR做伺服回原点,请教

楼主(2014-10-15):
请教,DSZR指令做回原点时,伺服的左右极限开关,是接伺服驱动器,还是接PLC,如果接PLC,是应该怎么做程序?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接PLC, LD正转限位 OUT M8343 , LD反转限位 OUT M8344 , Y0点发脉冲
LD正转限位 OUT M8353 , LD反转限位 OUT M8354 , Y1点发脉冲
LD正转限位 OUT M8363 , LD反转限位 OUT M8364 , Y2点发脉冲

网友B(2015-05-01):
一楼的兄长说得很精辟,其实两种情况都可以接,如果接驱动器的话,在PLC程序里面就可以不用加上一楼的程序,左极限感应到就不能再向左运行,右极限感应到就不能再向右运行,起保护限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