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5):
  在步进流程里用相对指令,第一次使用后可以,复位后再次触发时什么条件都满足了,却不发脉冲,请高手指导

楼主:
[upload=1]  [upload=2]

网友A:
请把程序贴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下那里问题

网友B:
没程序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C:
你是在监视(写入模式)改的S0的值或者M1的值吧,这样是不可以的需要重新把步进指令全部复位,重新SET S0才可以

网友D:
底下有RST S0這樣 當然不行 不是嗎?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请把整个程序复制出,才能作为分析。

网友F:
为什么非要把脉冲指令放步进程序里面呢,把它放外面用M继电器控制不好吗。这程序看着好乱啊。你这是步进程序吗?

楼主:
放外面是可以呀,我是问为什么放在步进里面却不行呢?毕竟什么都是导通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下有RST S0這樣 當然不行 不是嗎?

在步进流程里用相对指令,第一次使用后可以,复位后再次触发时什么条件都满足了,却不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监视(写入模式)改的S0的值或者M1的值吧,这样是不可以的需要重新把步进指令全部复位,重新SET S0才可以

那种我也试过.后我改用另一种思维方式去写就把问题解决了,只是纳闷了,为什么放在顺序控制里面就不能,唉,没想通

网友G:
指令DDRVI的结束标志是M8029,程序中你没有使用到。你使用X2的上升脉冲RST S0而结束了工作条件。这时会有两种可能:
1、DDRVI指令已经执行结束,X2的上升脉冲才来到,第二次执行是可行的。
2、DDRVI指令还没有执行结束,X2的上升脉冲已经来到,RST S0而结束了工作条件;第二次满足条件也是不执行的,
   因为DDRVI指令还没结束。

网友H:
这个很简单,程序已经执行完了,而且你没断开DDRVI,所以,只执行一次。

网友I:
把LDP X2改为LD 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