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个问题 变频器 进线跟出线电流不一样 那个是准确的

楼主(2014-10-15):
请教个问题 变频器 进线跟出线电流不一样 那个是准确的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复杂!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以出线算
自学

网友C:
都准,太复杂了!

网友D:
进线是用电电流,出线是电机线圈电流,建议找个霍尔传感器测一下出线电流

网友E:
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应该是出线电流,也就是电机电流.

网友F:
电压不同啊

网友G:
都是准确的,输入是市电电压电流,输出是经过变频器的处理的电压电流与前者不是一个。

网友H:
以指针式电流表为准。指针式的钳形电流表卡进线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1:出线电流你普通万用表测量不准。
2:变频器也要消耗电的。换有个转换效率的问题。

网友J:
理论上出线和进线电压是相同的,电流不同,你说电流哪个正确啥意思,变频器的作用去看下。

网友K:
不一样很正常啊。电压都不一样,电流当然不同啦。。。但除去功率损耗,总功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