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多次报al20

楼主(2014-10-15):
三菱伺服控制电机横向移动。 多次报al20。是通讯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以试着让电机不带负载转动,看还报警不。报警的话是编码器电缆或编码器异常。不报警就是机械方面原因。

网友B:
建议先更换一下,编码器连接线路,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楼主:
是换头。还是换整个的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