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大家帮我看看,我做的转换开关怎么不行

楼主(2014-10-15):
我做的转换开关不行,控制P0的,屏和PLC程序图都上传料,帮我看看啊

楼主:
离线模拟行的,有反应。屏连机器就不行了。其他点动按钮多可以。奇怪了真。

网友A:
你用的那家plc

网友B:
LS-K200,韩国LG-LS的PLC,楼主你上传的文件呢?

楼主:
要屏的程序还是PLC的程序。我已发图片,应该清楚了。

网友B:
你既然是用触摸屏去控制PLC,那为什么不使用辅助继电器M,而去使用输入继电器P
再加上P000还是实际使用的物理输入继电器

网友B:
你一定要使用输入继电器P的话,只能用那些没有实际对应物理输入的,
而有实际对应物理输入的输入继电器P的通断只受外部输入信号的控制,
内部程序或触摸屏是不能控制的

网友C:
你一定要使用输入继电器P的话,只能用那些没有实际对应物理输入的,
而有实际对应物理输入的输入继电器P的通断只受外部输入

网友D(2015-07-14):
直接控制M0就行了

网友E:
不认真看手册就应用,只能当学习

网友F:
6楼正解,如果控制p0并联一内部辅助继电器,三菱fx系列好像可以直接控制输入点。

网友G:
把P改成M就好了。HMI上的控制按钮最好对应PLC的辅助继电器。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