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5):
现在公司需要开发一个项目,具体是:
    用一个轴控制控制一段材料的进料长度,然后用锯片切割。有8种不同的长度要在屏幕里面设置,切割之前需要选定本次工作需要切割哪些不同长度的材料。并且按照1号料到8号料的顺序切割。如果不需要切割的,就直接跳过。每次按下双手启动,执行一遍循环。
    也就是说,假设要切割材料的长度分别是10厘米、20厘米、25厘米、35厘米、67厘米、89厘米、12厘米、32厘米。本班次3号长度5号长度不切割,那么每次按下双手启动,就依次切割:10厘米、20厘米、35厘米、89厘米、12厘米、32厘米。
    切割需要气缸加紧料之后,用伺服电机往前送料,然后用气缸压紧料,然后用锯片切割。
    就是定位这段程序逻辑关系不知道怎么写,高手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计数加循环,每切割一次,计数一次,流程如下,检测计数器数值(如不需要切割,则跳转到计数器加1),把相对应的脉冲值赋值给定位指令(如第一次切割时计数为0,对应第一段长度10),然后驱动定位指令开始切割,切割完成后,计数器加1,检测计数器是否完成8次如果完成则退出循环否则继续,程序跳转到计数器数值检测。切和不切的判断在计数器数值检测前后都可实现,看你的工艺要求了

楼主:
好像明白了,我先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