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小弟刚学习,希望大师帮忙解读一下这个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A:
2、TO指令(FNC79)  TO指令是将PLC中的数据写入到特殊模块的缓冲区内。其指令格式如下:指令中各软元件、操作数代表的意义如下:  (D)TO(P):指令代码,其中D代表32位操作指令,P代表触点上升沿触发TO指令。 K0:同FROM指令。  K17:要写入数据的模块缓冲区地址(目标地址)。  Kn3Mn4:源数据在PLC中的存储地址。Kn3代表需要写入的二进制位数,以4位(bit)为单位,如K4代表16位,允许输入的值为K1~K8。Mn4代表源数据在PLC中的存储地址。源数据也可以是16位数据寄存器D(常用),此时就不需要前缀Kn3了。 Kn5: 需要传送的点数。允许的值为K1~K32767。
  • 下载积分:+1(hytki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