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仿真问题

楼主(2014-10-16):
求助!用西门子200的仿真软件仿真时,出现如下界面

网友A:
程序中的指令和你选用的PLC的型号不配,改一下PLC的型号试试,如现在用的是212,你把它改开214XP或者更新版本的CPU试试。
我也用过200的仿真,感觉这个仿真器就是不怎么好,这种那种的问题比较多,还是花几百搞个真实的CPU来的痛快,至少这个200的不太贵,而且上面集成有输入输出的。一个模块基本上对初学者就够了。

网友B:
s7-200仿真软件不能仿真 中断 高速 脉冲等-- ,建议自己想学习就在网上500块买一个自己研究。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C:
求226软件 请帮忙

网友D:
这个软件很多功能都不能仿真

网友E:
软件只能仿真部分功能,买个224XP学习最好了,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