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数据表达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4-10-16):
请教下各位高手PLC能不能把数据显示比如1000变成10E+3这样的方,然后还能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A:
假若屏能支持,PLC数据都不用转换。
不过一般的工业屏怕是不行,那些类型工控机的估计有可能。用MCGS试试看。

楼主:
谢谢站长。是不是PLC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B:
PLC是不行的 他可以再你用电脑调试可以显示出来 但是触摸屏是不可以的 建议你用上位机
男儿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