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PLC监控输出,求助?

楼主(2014-10-16):
QPLC程序有一万多步,可能是扫描时间问题实际PLC模块上有输出可是电脑监控不到,有什么办法能监控到呢?

网友A:
這個沒有道理吧?你的輸出模塊ON/OFF時間比掃描時間還短?

网友B: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职位,就可以看出来啦

网友B:
置位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C:
掃描時間是多少?
通訊的方式?
用DINCP DM來看 有沒有動作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