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各位大神三菱F940GOT触摸屏程序怎么转换到GP37W2屏里去

网友A:
這個有點大,記得proface2000系列的可以轉成三菱的,但反過來的好像proface沒有支持這個功能哦

楼主:
哦。那可能不可以了,我有好几台F940的屏幕如果都代替不了proface的屏幕那就只能换屏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可能不可以了,我有好几台F940的屏幕如果都代替不了proface的屏幕那就只能换屏幕了。

若是要換牌子,只能自己重新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