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2I触摸屏怎么改系统时间

楼主(2014-10-16):
进口设备,M2I触摸屏,屏的时间比北京时间快2.5小时,我下载了XDesignerPlus英文版软件,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可以设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屏LOGO部分,再上电进入系统。里面可以设置时间。
设置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