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Proface AGP3600系列屏幕触摸不灵敏了~能不能使用外接USB鼠标操作,如果可以怎么设置呢?
请各位朋友帮忙!

网友A:
引用楼主hang_hu于2014-10-16 16:31发表的 Proface AGP3600系列屏幕触摸不灵敏了~ :
Proface AGP3600系列屏幕触摸不灵敏了~能不能使用外接USB鼠标操作,如果可以怎么设置呢?
请各位朋友帮忙!

不灵敏?主要体现在那里,是当按键按下后反映迟缓吗?你机子这个问题是什么时间发生的,还是一直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灵敏?主要体现在那里,是当按键按下后反映迟缓吗?你机子这个问题是什么时间发生的,还是一直就有?

触摸屏一角触摸失灵,角上有画面切换按键,因为长时间使用,这个角触摸失灵了(按下没反应),主要是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办法外接USB鼠标。

网友B:
吧按键位置换一下呗,也可以修理,换屏幕。.大概2000-3000元

网友C:
维修200-300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