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过台达SVFD-C系列的变频器实现五速调节,怎么编写程序

楼主(2014-10-16):
我现在有西门子CPU313-2DP,台达SVFD-C系列的45KW变频器一台,这两者之间该怎么通讯,还有怎么编程可以实现PLC控制变频器实现电机的五段速的调节

网友A:
这个貌似要台达的变频器有GSD文件才行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这个应该有吧,能通过模拟量模块控制输出电流实现吗

网友B:
多段速控制 模拟量应该都行 通讯用MODUBUS协议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台达的SVFD-C的变频器我没有用过,不知它是否支持Modbus通讯协议,如果支持那用S7-300的PLC完全可以控制台达SVFD-C的变频器。Modbus是莫迪康公司研发的工控通用通讯软件,它实现了不同商家的设备能在一个共同平台上进行数据交换的可能,可以交流哦。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变频器不是还可以通过DP总线或者模拟量来控制调速吗

网友D:
还是要GSD文件吧!

网友E:
不行就拿触点来控制呗。

楼主:
我需要通过触摸屏输入频率参数的

网友F:
是VFD-C2000,当然可以,标配485,如果你想走其他协议也可以,加通讯卡就行,你在哪里拿的货,上海可以支持你

楼主:
现在还没有拿货

网友G:
首先看是否可以用网口来实现 不行就用MODBUS 其实300的MODBUS用起来就是性价比高 要CP341模块还要买硬件狗 一个字 贵
男儿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