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威纶触摸屏编程电缆USB-MT500
找了两个正常工作的触摸屏MT506MV 5WV分别测试怎么也连不上

报错:MT506MV 5WV程序上传到PC时触摸屏显示内容:
0: initial ok(downloading sin ulator mode)
1: bootrom version b1.16c
2: version id:0x100d
3: baudrote :115200
4: projrct inside flash rom
5: partial download support
6: fast mode simulation
7: recipe inside
8: 320X234 tft
9: mac=255.255.255.255.255.255
10:Copyright weintek 2003
11:password validation pass

就没动静了,笔记本电脑(用的EB500V274软件)显示:uploading  image table,然后进度条没有动静!过一会就弹出Communication timeout。通讯超时
1、已确认232串口下载线正确连接,用一条黑色一代线出现这样后又用一条黄色二代线也一样
2、把屏后左起第二个DIP拨上去置位ON,进行强行下载;还是一样
[attachment=127223]

楼主:
RS232转USB转换器上什么灯都不亮,两台机器设备上的正常使用的屏都试了不行

网友A:
兩點
1.USB轉RS232線有問題
2.MT500數據線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點
1.USB轉RS232線有問題
2.MT500數據線有問題

USB-MT500连接线是在某宝上买的,前几天买的一代黑色线连两天连不上,昨天又重买了一条黄色二代线也一样的不行,
百度上凡属MT506MV 5WV屏就有多人是这现象全不了了之,线和端口的弄尽了也没看到有人给出方法,哎

版主这条线我接连新买了两条都一样不行。

[attachment=127241]
[attachment=127242]

网友B(2015-03-17):
1.看你的电脑上有没正确安装触摸屏的驱动。
2.数据线的驱动安装是不是正确。
3,软件端口设置是否正确。(桌面-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看你的数据线端口显示是多少)
4,买的线有没问题。

网友C:
我有一台旧的MT510T没有下载线和三菱PLC连接数据线,大佬们能告诉我制作UBS下载线方法.

网友D(2015-04-20):
自己做一条编程线再配一个USB转接头装上驱动就能使用了。

网友E(2015-08-17):
你这个问题处理了吗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