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这个问题我想不到!不自动怎么理解

楼主(2014-10-16):
不自动怎么理解

网友A:
算机械的吧
变速箱后面的齿轮比
A电机变速10:1X960=96 B C 5:1X1450=290 轴径不一,要达到同步——————

网友B:
A 960/10=96
B 1450/5=290
C 1450/5=290

网友C:
机械通过减速比及变比可以实现简单同步:
A 960/10=96*800=76800
B 1450/5=290*x=76800
C 1450/5=290*X=76800
这些还是仅仅的理论同步,要做到实际同步还要考虑电机负荷过大堵转等转差率等的影响.

网友D:
2台电机同步都比较难,还3台;用1台加机械不可以吗?

网友E:
加一个同步控制器。

网友F:
利用电气调速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G:
简单
A 960/10=96*X=M
B 1450/5=290*Y=M
C 1450/5=290*Y=M
X为一拖一的频率
Y为一拖二的频率
m为转数。
希望能够帮到你朋友。good luck!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
A 960/10=96*X=M
B 1450/5=290*Y=M
C 1450/5=290*Y=M
X为一拖一的频率
我想输出频率一下样要怎么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