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7):
如题 想通过三菱FX1N plc实现S曲线控制,有人实现过吗?求指导啊

网友A:
不 明白你意思

网友B:
你这要走插补吧?

楼主:
就是通过PLC的指令完成S形曲线的速度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要走插补吧?

请问您讲的插补是什么意思呢?如何实现?我主要就是想通过三菱PLC 实现 我看到资料 大多数用的是西门子PLC的PTO高速脉冲指令,但是这些都是数字信号啊,s型速度曲线肯定是连续的量,所以想请教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生成比较精确的S曲线?

网友C:
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所说的S型曲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加减速过程种S型曲线,这种是PLC指令自带的功能。
还有一种是工作过程或者是加工过程中需要走S型曲线,那么这种必须要有2轴来配合行走,否则是无法实现的。
希望你能明白我所说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所说的S型曲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加减速过程种S型曲线,这种是PLC指令自带的功能。
还有一种是工作过程或者是加工过程中需要走S型曲线,那么这种必须要有2轴来配合行走,否则是无法实现的。
希望你能明白我所说的!!希望能帮到你!!

您好 谢谢您的解答 我需要的是第一种!您讲的自带的指令是哪种PLC  我只知道三菱的PLSR  PLSY脉冲 而且这个也不好实现吧?感觉不精确啊

楼主:
@跑步向钱    您好 就是这种!我可能表达的不清楚 请见谅

网友D:
变频器都自带有斜坡、S曲线、PID,为什么一定要让PLC去做呢?真要改变这些参数可以用通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都自带有斜坡、S曲线、PID,为什么一定要让PLC去做呢?真要改变这些参数可以用通信呀。

这不是搞科研嘛!只是研究理论成立否?然后实验论证 请问用通信怎么实现?O(∩_∩)O谢谢

网友E:
8楼说的是如果想改变参数的话可以用通信的方式来改变那些驱动器的参数
人与自然

网友F:
FX1N貌似不支持S型加减速啊,只支持T型加减速,这样就没法做S型曲线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楼说的是如果想改变参数的话可以用通信的方式来改变那些驱动器的参数

您好,能具体一点吗?要用到通信模块吗?

网友D:
我的意思是S曲线变频器自带的,直接在变频器设置一下相关参数就行了。PLC只负责启动、停止、给定运行频率。如果你想通过触摸屏来设置S曲线,就要用通信的方式在变频器里写入相关参数。

网友G:
楼主搞科研的建议用运动控制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FX1N貌似不支持S型加减速啊,只支持T型加减速,这样就没法做S型曲线控制了,

我想可以用斜坡指令,程序中让三段斜坡依次执行的方法:启动上升(M-B、B-C、C-D),下降停止(E-F、F-S、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S曲线变频器自带的,直接在变频器设置一下相关参数就行了。PLC只负责启动、停止、给定运行频率。如果你想通过触摸屏来设置S曲线,就要用通信的方式在变频器里写入相关参数。

好的 谢谢您的不吝赐教!似乎明白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搞科研的建议用运动控制器吧

您讲的是运动控制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可以用斜坡指令,程序中让三段斜坡依次执行的方法:启动上升(M-B、B-C、C-D),下降停止(E-F、F-S、S-H)。

我再来琢磨琢磨 谢谢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