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液体称重装置的进来推荐下。

楼主(2014-10-17):
想整个液体称重装置,给设备功能改进用,要求模拟量输出。接触过之类的称重装置的来随便说说。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动态还是静态?
动态的,一次加液最多50公斤,也就是说体积也在50L左右,重量精度能控制在2%以下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看一看瞧一瞧了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有没有类似水桶状的称重装置,一边加液一边称重,模拟量输出给PLC,当达到设定值可配合电磁阀排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我也想了解呀

网友C:
重量传感器 模拟量输出

网友D:
我前几年做过这种项目,完全可以的。桶秤听说过没?
额,没听说过,,我找度娘问问

网友E:
以前做过一个项目,最大添加重量2吨,精度0.5%,
这种项目最重要的是你的量具要精确,
如果你能直接称,带通讯功能和模拟量的称很多,不知为何要桶状的称?
主要是因为称重的是液体,加之设备空间有限。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F:
吊钩秤+仪表+电磁阀 就搞定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G:
unipulse,尤尼帕斯称重仪表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H:
梅特勒仪表

网友I:
用单片机的吧,我现在正在弄,那个便宜啊

网友J:
DT70液体称重变送器,模拟量输出

网友K:
现在又专门的仪表的,买台落地称,加快称重控制仪表,仪表一般是可以设置近目标值,比如谁你目标是50 ,你可以设定到48,剩下的两公斤就是寸动式的,也就是开一定时间,关一定时间,这样可以很接近目标值,然后完成一次

网友L:
我有个项目还没有做,cpu214的,加了一个称重模块485通讯led显示。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