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的问题

楼主(2014-10-17):
新人学习中,有问题请教大家:用昆仑的屏+三菱FX2N 比如: PLC T0 K100 在屏上直接修改K值并保存到PLC里,如何实现?就是说要如何在屏上改变t0的值。现在我能够让t0的值在屏上实时显示,但不知怎么改变它?在plc里建立一个c0,然后发送到t0?应该有直接修改确定的方式,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可以直接拿T0出来用

楼主:
直接用?请详细讲讲。

楼主:
目前我找到的方法是:屏上建一个标签框,关联plc的t0,用于实时显示t0的数值。 屏上在建一个输入框,关联plc的d0,用于将我要改的数据存在d0里,plc里用m0的闭合将d0传送给d10,t0的写成 t0d10,屏上建一个按钮,关联m0,以确认将修改的数值由d0传送给d10,可能是笨方法,不过是成功的,请大侠指点简洁的方法,谢谢

网友B:
可以直接这样来做的。T0 D0 显示框就在屏上写上T0.输入框就直接写D0就行了。要断电保存的就使用断电保存的寄存器给T0
下载积分:+1(xfxcy)

楼主:
直接也可以?谢谢!明天我试试。

网友C:
可以把t0的值放在一个寄存器里,比喻说t0 d200

网友D:
T0 D0 然后修改D0的值就可以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